地桥连接

楼主(2017-06-26):
    初学pcb布线,重要信号线跨分割地,需要进行桥连接的做法,会不会使地分割失效?

网友:
    你好
    依照我的經驗 分割地 跟不分割 其實差別真的不大
    除非你真的有很髒的地線 干擾

基本上 小訊號的運用 都可以不用分割
    如果你有使用到 升壓電路 的話 那還真的需要
以上

网友(2017-09-01):
    请问下楼下,为什么升压电路就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
    不太懂这块,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