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触摸屏表面可测的交流波形及幅度

楼主(2017-06-26):
    论坛里有手机行业大神没有?
    手机触摸屏表面可测的交流波形及幅度如何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水吗

    不是灌水,我要做个反相放大器,抵消电容屏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灌水,我要做个反相放大器,抵消电容屏的波形。

    反向抵消的方法理论可行,实际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信号在屏内部传输路径上会有很多非线性的变化,加上反向信号实际效果如何有待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抵消的方法理论可行,实际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信号在屏内部传输路径上会有很多非线性的变化,加上反 ...

大师可是手机行业的人?把铜箔放屏幕上,表笔测量, 测出的波形,和放手上一样. 一定是哪里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可是手机行业的人?把铜箔放屏幕上,表笔测量, 测出的波形,和放手上一样. 一定是哪里不对!

曾经我在深圳做模组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记得当时敦泰原厂RD,通过在屏上贴一块铜箔,然后用频谱仪扫,分析出干扰的频率和位置,然后通过修改芯片的TX通道的驱动功率来改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我在深圳做模组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记得当时敦泰原厂RD,通过在屏上贴一块铜箔,然后用频谱 ...

我用同样方法测试出来了,大铜皮可以得到几V的波形,小铜片只有80mv,用探头更小。

网友:
    你是说测试共模噪声吗?好像探头的GND要接在示波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