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 SYNC接口

楼主(2017-06-26):
客户要加一个3D SYNC接口,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接口的引脚定义,请问一下有哪位大侠知道嘛?

3D 播放器的 Sync Out 嗎?

网友A:
    要看你的3D效果用什么方法实现

楼主:
    是的,客户要加这个功能

楼主:
    就是图中的这种3D syn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3D效果用什么方法实现

这个怎么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说?

http://www.stereo3d.com/vesa3.htm

网友:
    Stereo-3D-Graphics-Boards
    http://www.stereo3d.com/homebrew.htm

市售繪圖卡的接頭形式!

网友B:
早期沒有標準,廠商各自定義接頭,後來 VESA 有定義一個 3 Pin DIN Connecto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ESA_Stere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沒有標準,廠商各自定義接頭,後來 VESA 有定義一個 3 Pin DIN Connector。

https://en.wikipedia.o ...

    谢谢超级狗版主

    笑得這麼開心喔~^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