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已铺铜,改板,走线迟钝 ,怎么解决?

楼主(2017-06-27):
    自己画了一块板子,铜皮都铺好了,需要在几根线,发现走线好艰难,电脑反应迟钝,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让走线快一点

网友A:
    将铜箔按坐标移到板外去,等走线改好后再把铜箔移回去,再根据修改的地方修下铜箔就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铜箔按坐标移到板外去,等走线改好后再把铜箔移回去,再根据修改的地方修下铜箔就快多了!

多谢!

网友:
    先将Shape Smooth关掉,画完之后再打开。

网友B:
    為何要如此? 直接把銅箔先 disable 後 , 系統就不會去管銅箔.
修完現後再 enable 銅箔就好了.

网友:
    将铜皮移到板外,若是移动铜皮带来不便的话,可以关闭smoth shape,将板上的GND等连接点很多的网络
    附上no rat  属性

网友:
    我之前碰到这种都删掉重铺的,学习了

网友:
    原来有那么多秘诀,学习了

网友:
    大家的力量无穷呀

网友:
    还可以将局部的铜皮挖除,修改好后,再将铜皮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為何要如此? 直接把銅箔先 disable 後 , 系統就不會去管銅箔.
    修完現後再 enable 銅箔就好了.

怎样disable shape啊?

网友:
    Shape 選單中的Grobal dynimic param 開啟後 , 在第一個頁面就有disable .
或是在display 裡面的status 也可看到 disable 的選項

网友:
    大侠很多,这软件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