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PA0133被烧

楼主(2017-06-27):
电路如图所示。PA输入功率为7dbm,输出功率为27dBm,有时候PA运行一段时候后会被烧掉,检测试发现,第9脚对地短路。
请问下:PA被烧毁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热功耗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功耗大不大,

手册里没说啊!!!

网友B:
最大输入功耗是10dbm,32db放大,如果散热不行的话肯定烧,你应该降低输入,保证焊盘散热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输入功耗是10dbm,32db放大,如果散热不行的话肯定烧,你应该降低输入,保证焊盘散热良好

确实如此,其实输入端已经比较低了,在0dbm左右,后来把输入再降低了一些,输出也在23dbm左右,就不再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1负载不匹配 2 发热 接地问题  这个要找原厂分析啊

楼主(2017-07-28):
引用 网友C:
1负载不匹配 2 发热 接地问题  这个要找原厂分析啊

一般供应商买的物料,找不到原厂的技术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供应商买的物料,找不到原厂的技术支持

PA 一般比较小,散热要重点关注,如方便发板子过来,帮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 一般比较小,散热要重点关注,如方便发板子过来,帮你看下,

散热处理方面,就是在pa热焊盘下面打了几个过孔,其他没做什么处理

网友(2017-11-25):
晕 在我帖里面找偶像啊??

网友(2018-12-19):
器件烧毁多是有大电流。 导致大电流的意外场景有很多。

比如因为环境温度不当导致功放自身工作温度上升,还有种场景:器件资料上面有介绍,当输出端口的驻波大于6:1时,器件也会发生损坏。

跟踪记录器件或单板的工作电流,看看是否有电流突变或缓慢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