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射频问题

楼主(2017-06-28):
请教大家个问题,如下图中,U702是叫平衡双工器是吧,单端接收信号从ANT进来之后,被处理成1脚8脚的差分信号,那么绿色圈中的这一坨电路的作用是什么,这一坨电路是个巴伦吗

网友:
是巴伦电路,起到阻抗匹配作用啊

网友:
路过的,顺便学习了。

网友:
是个巴伦电路

网友:
一般终端接收芯片端应该会有阻抗匹配的要求

网友(2017-09-08):
高通双工出来没有这个电路了。MTK还落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