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推荐SLIC方案?

楼主(2017-06-28):
有没有朋友用过SLIC的芯片,要求摘挂机检测和产生铃流,输出模拟信号或PCM信号。

网友A:
供應商都快死光了,建議用 Silicon LabsST Microelectronic 也不錯,但價格會較高,也較不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應商都快死光了,建議用 Silicon Labs;ST Microelectronic 也不錯,但價格會較高,也較不普及。

谢谢版主,是的基本都要100+,再加上馈电,估计上200,行情怎么这样了,这种东西需求应该有的吧,现在VOIP不用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是的基本都要100+,再加上馈电,估计上200,行情怎么这样了,这种东西需求应该有的吧,现在VOI ...

無線話機和行動電話普及,市場迅速衰退,只剩 VoIP Gateway 和小型交換機(PABX)市場,和消費性電子相較、規模小太多,很多供應商都撐不下去、紛紛陣亡 。

网友:
很多國外新的 VoIP Gateway,後端都是配置無線通訊(DECTWiFi……),預留 1 至 2 路有線話機,只是做緊急備援Backup)用的。

网友:
最新的方案是芯片自身产生馈电和振令信号了。
几年前找亚迅技术支持做的 “LE88221”? 好像是这个芯片

网友:
2013年用过LE89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