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B时,某个器件不能输出钢网

楼主(2017-06-28):
出GB时,某个器件放在bottom层时,不能输出钢网,但是放在TOP层却输出正常,请问大家有遇到过吗?是什么原因,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top和bottom的输出钢网的设置是一模一样的。放在正面输出是正常,放反面时输出却没有。

楼主:
使用的软件版本是PADS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来看看

文件限制了,发不了,谢谢你!,我再想想办法。

网友:
GB选项是不是没选好啊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虽然没有找到原因,但是问题暂时解决,用其它版本输出就是正常的。

网友B:
导出ASC文件,打开新的pads在导入生产的asc,在出gerber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ASC文件,打开新的pads在导入生产的asc,在出gerber试一下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在最开始时就试过了,不行。

网友C:
不能显示钢网的那个层,Gerber设置中Fabrication layer中选unassigned项,不要选paste mask bott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显示钢网的那个层,Gerber设置中Fabrication layer中选unassigned项,不要选paste mask bottom。

谢谢回复,刚试了,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像是封装问题

网友(2017-09-14):
在paste_bottom是不是把元件滤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