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 check 位号检查

楼主(2017-06-28):
    Ref check     位号检查:如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最近总是出现位号交叉。被生产投诉了几次。

楼主:
    不是。怪自己粗心。之前我一直用Skill,换了一台电脑。没有加载成功。

网友:
    有skill  还不快去重新设置

网友:
    再细心一点儿吧,以前没有skill也一样画板子了。

网友:
    这个没好的办法,一个一个点吧。

网友A:
    在没有skill的情况下有一个很笨的办法,move-find(勾选symbols和text)-鼠标往一个个元件上放,元件跟对应的丝印会同时高亮。当然这个只适用于元件少的板子(对多了估计会目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skill的情况下有一个很笨的办法,move-find(勾选symbols和text)-鼠标往一个个元件上放,元件跟对应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