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楼主(2017-06-28):
DDR走线有哪些要求?

网友A:
没走过DDR,坐等大神来解答

way

网友:
DDR走线 最重要的就是差分走線
基本上都是有規定的線寬線距
按照 資料走 問題會比較少一些
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走过DDR,坐等大神来解答

DDR3两片一定要会,这是基本功Layout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3两片一定要会,这是基本功Layout

请问什么是DDR3 两片....真的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