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佬帮我看看下面的程序有什么错误?

楼主(2017-06-28):
我想通过PIN得出simbol的坐标,为什么输出的坐标是nil
axlCmdRegister("start" 'test)

procedure(tes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NOALL" "Pins") ?onButtons
     '("NOALL" "Pins")
         )

         while(
          axlSelect()
              (pinsid = (axlGetSelSet))

              symbolsid = (pinsid->component)
              symbolsidxy = (symbolsid->xy)
              println(symbolsid)
              println(symbolsidxy)
                )
          )

网友A:
axlGetSelSet返回的是dbid的list,不能直接访问dbid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GetSelSet返回的是dbid的list,不能直接访问dbid属性

那该怎么访问,麻烦举个例子让我明白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访问,麻烦举个例子让我明白怎么写

用处理list的方法,比如forea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处理list的方法,比如foreach

哦,谢谢,我懂了,我还以为单个点击获取的PIN不是list结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