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设置求助

楼主(2017-06-28):
    altium里面更新了电路图,重新导入PCB,原来在PCB里面设置的规则(网络颜色,等等)都没了
    请问怎么设置可以保留原来在PCB里面的设置?

网友A:
    重新导入PCB时不要移除那些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导入PCB时不要移除那些规则

    请问怎么操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操作呢?

    导入的时候会移除那些规则,你把那些取消勾选 不更新就行了

网友:
    是因为很多规则是在PCB设置,原理图没有相关设置出现的吧

网友B:
    altium里面更新了电路图,重新导入PCB,原来在PCB里面设置的规则(网络颜色,等等)都没了

    此问题应在项目工程中:
1.选Project/Project Options...弹出Options for PCB Project 对话框;
    2.切换到Comparator选项卡,将底部的Ignore Rules Defined in PCB Only 沟选。
3.网络颜色在更新网表不会被冲掉则:
    a.选Project/Project Options...切换到Comparator选项卡,
    b.选网络差异组的Changed Net Colors项,将右边Mode栏选Ignore Deffierences OK确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问题应在项目工程中:
1.选Project/Project Options...弹出Options for PCB Project 对话框;
2.切换 ...

    非常感谢!

网友(2017-08-01):
    另一种方法,没导入之前,先把规则导出,新更新板子后导入。。方法D+R\右击design ruler\export,反之导入时im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