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Import Constraint file 不成功?!

楼主(2017-06-28):
有人遇到过吗? 安装了最新的补丁 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以前好像没出现过

网友A:
    错误提示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提示是什么?

    谢谢版主,, 没有错误的提示。 就是导入Constraint 后 有下图的report 产生。 Summary是Constraint已经更新了,, 然而点开Constraint里面的DiffPair 还是原来的, 没有更新成功.

网友:
    两个板的DiffPair的信号名、连接管脚都是一样的吗?否则是匹配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