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椭圆孔不正常求解

楼主(2017-06-28):
事出紧急,请教一下椭圆孔输出后,在cam350里看着不正常,该怎么着手检查原因?新手。
拜谢。

网友:
输出下  nc route   具体怎么输出百度下

网友:
應該設定不正確造成的!

网友:
是cam350里面铣刀宽度造成的,在mil下出的一般没有问题啊

网友(2018-10-17):
什么问题,找到了没?

网友(2023-07-20):
    NC Parameters钻孔配置记得勾选Enhanced Excellon for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