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user preferences中的设置会自动清空成默认?

楼主(2017-06-29):
我的软件是破解版的,不知道有没有跟我遇到相同情况的,设置几次user preferences ,env文件就会被清空。

请问大家怎么解决?

网友A:
    注意ENV里有说明: ###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  ### This section is computer generated.  ### Please do not modify to the end of the file.  ### Place your hand edits above this section.  ### 这个说明后面的东西每次你打开设置都会被重写,快捷键必须放在###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 之前,这样就不会被覆盖了

网友:
    環境變數 HOME 路徑檢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ENV里有说明: ###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  ### This section is computer  ...

    这段前面是自己输入的,后面是系统自动生成的,一改就打不开软件。每次设置都会重新生成一个.env文件和.env,1,我想是这个原因,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