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和晶振下方可以走线吗?

楼主(2017-06-29):
RT,如果是多层板的话,共模电感和晶振下方的铜需不需要挖掉呢?

网友:
    挖顶层就行了

网友:
    是不可以走线的

网友:
    不建议这么走线!

网友:
    共模电感下要挖掉,而晶振下面如果可以不走线,最好不走;如果实在避不开,必要在晶振下面的表面和相邻层走线,隔上平面层可以走线

网友:
    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DC-DC-converter-PCB-layout E文不好,看不懂

网友:
    我认为,如有大平面隔开( 内层),那么是可以走线的。

网友:
    我们公司要求是晶振下方不可有任何东西,包括走线,共模电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