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6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6-29):
0626-1 ESD器件要靠近接口布局.

楼主:
0626-2 VGA的RGB走线应控75OHM的阻抗.

楼主:
    0626-3 SMA头间稍做隔离避免相互干扰.

楼主:
    0626-4 REF走线加粗,器件按原理摆放一起.

楼主:
    0626-5 RF隔层参考的线不要参考电源平面,最好改铺GND做参考面,避免受电源影响.

楼主:
    0626-6 大功率电阻接地要加孔(大电流).

楼主:
    0626-7 地线连接太细了要补强.

楼主:
    0626-8 上部分是110V和24V区不能参考下面的GND网络,要做安规处理.

楼主:
    0626-9 同类信号要保持一致的走线方式,不要出现有的线从A到B,有的线从B到A的情况.

楼主:
    0626-10 带变压器的网口下应挖空处理.

网友:
    基本上问题都差不多

    pcb
    证明很多人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
    评审得很耐心,很不错,学到知识了。

网友:
    评审专家的知识丰富

网友:
    如何区分哪种网口带变压器,哪种网口不带变压器呢?

    pcb
    看DATASHEET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0626-8 上部分是110V和24V区不能参考下面的GND网络,要做安规处理.

这个要怎么做安规处理?

    pcb
    低压部分的走线或铺箔不要到高压部分的走线区域.

网友A:
引用 楼主:
0626-8 上部分是110V和24V区不能参考下面的GND网络,要做安规处理.

要怎么处理,能不能给个图例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怎么处理,能不能给个图例

    参考图示下面的GND不要铺到分割上面区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