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开关上电瞬间误导通?

楼主(2017-06-29):
大家好,现在碰到一个电路问题,电路如下图,J2为电压输入,通过PMOS开关后,J3连接一款电压芯片的使能引脚,现在在J2上电瞬间,J3有瞬间的3V突波(很快消失),直接导致电源芯片有短时间的导通,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R1并聯小容值電容;

网友:
    1楼问题可有解决?

楼主:
    还没试,下周试下

网友A:
    1楼描述不详细,上电的时候,使能脚是什么状态?使能脚控制IC也刚上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描述不详细,上电的时候,使能脚是什么状态?使能脚控制IC也刚上电吗?

    使能引脚没有接其他电路,照这个原理图,实际上就是通过电阻下拉到GND

网友B:
    J1哪里的PWREN 是什么时候处于高电平的,是上电是给还是一直有

网友:
    建议在J3,16v对地加一10K左右电阻作负载。防止因对地阻抗过高引起的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J1哪里的PWREN 是什么时候处于高电平的,是上电是给还是一直有

J1一直不给高电平。J2上电,那么理论上J3应该不导通,实际上用示波器测,J3会有个小电压3V,之后消失恢复断开的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J1一直不给高电平。J2上电,那么理论上J3应该不导通,实际上用示波器测,J3会有个小电压3V,之后消失恢复 ...

感觉 是你的MOS管的寄生电容导致的,GD,GS都有寄生电容。在你上电瞬间会有一个给电容充电的时间

网友C:
    你只需要在 MOS 輸出端加上兩顆電容 0.1uF & 47uF 就可以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只需要在 MOS 輸出端加上兩顆電容 0.1uF & 47uF 就可以解決

    同上

网友:
设计问题,这种电路一般需要加电阻或者电容的

网友(2017-09-08):
把上拉电阻换小应该有改善,MOS管内部寄生电容太大,充电时间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