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17.2出gerber后,drl文件用cam350无法识别

楼主(2017-06-29):
之前一直用16.6,没有问题。
现在用17.2修改了一个焊盘,然后出gerber,
发现drl文件cam350无法识别。

哪位大虾知道原因啊。

网友A:
    出错信息是什么?

网友:
    有几个选项选上就好了,我的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最好你把出DRL文件的参数那两页截图出来,我告诉你多选那几个!

楼主:
    已解决。当天尝试了各种参数组合。
    谢谢!

网友:
怎么解决的?
勾选那些?

网友(2017-08-03):
    同问,我现在也是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NC parameters: Trailing zero suppression;equal coordinate suppression;enhanced excellon format.
NC DRILL : repeat codes;optimize drill head travel

网友(2017-11-21):
    单位精度不对,导drll时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2019-09-18):
引用 网友A:
    出错信息是什么?

大神。为啥我图里有椭圆形孔,但是生成不了.rou文件啊

网友:
    rou文件要用NC->NC Route单独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