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异形PAD建法

楼主(2017-06-29):
AD建封装资料哪位大侠有啊,赐教啊!尤其是异形PAD建法

网友A:
    AltiumDesigner中创建异形焊盘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tiumDesigner中创建异形焊盘方法

    感谢分享!

楼主:
    非常感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tiumDesigner中创建异形焊盘方法

    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2017-09-30):
    资料不错,挺实在的!

网友:
    ???没用过ad?还是其他方法

网友:
    AD17里面不用按照上面描述,复制。直接可以在PCB库里面做。

网友:
知道怎么建,但不知道在PCB中调用时怎么处理网络

网友:
看看是否一样的方法

网友(2017-11-03):
有多异性,异性了关键是厂家能不能做

网友:
看一下就知道

网友(2018-11-16):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2019-11-19):
    动脑筋想一下就明白了,不是很简单吗,焊盘就那几个部分,画个铜皮处理一下就可以了,不好画的话导入DXF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恢复看资料

网友(2020-01-18):
    我看看怎么一个处理法

网友:
异形焊盘比较麻烦,要注意:
1.paste layer和solder layer的处理
2.加个小焊盘做有电气连接的引脚位,因为用块或铺铜等方式画的异形是没有引脚号的,
   在导原理图,或更新时都要修改异形焊盘的电气连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越分享越快乐!

网友(2020-02-19):
    感谢楼主的友好分享

网友(2021-09-06):
    有需要來學習下

网友(2021-10-27):
异形焊盘,先在空白PCB里面丝印层用PL画出来形状,将画好的图形改到TOP层,选中图形,然后tools里面有个多边形填充,就会生成想要的图形,再复制到封装里面就行了。如果这个方法不行,可以选中TOP层的图形,然后tools-转换-从选择的元素创建多边形,双击形成的多边形,改属性成铜皮。然后复制到封装里。高版本可以直接选择放置多边形覆铜,然后双击铜皮改属性就行了,里面可以直接加阻焊更快捷简单

网友:
    异形焊盘如何结合焊盘属性

网友:
    看看拉 大佬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