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7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6-29):
1 只有单层铜皮打VIA是多余的.

楼主:
2  差分换层处建议加回流地孔.

楼主:
3 电源铜皮被VIA隔离太细了.

楼主:
4  信号线不要在分割带上跑.

楼主:
5  信号线跨区域了,建议原理图加上磁珠.

pcb
信号线跨区域相当于出国了,哈哈.

楼主:
6  模拟线建议加粗到8MIL以上线宽.

楼主:
7  平面层铜没有连接点.

楼主:
8 热焊盘在平面层连接太细了,建议用全连接处理.

楼主:
9 信号线参考面不完整.

楼主:
10 相邻层走线不要重叠,容易产生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5  信号线跨区域了,建议原理图加上磁珠.

什么叫信号线距区域

pcb
出境就要通行证,跨区域想信号质量好就加磁珠.
pcb
跨区域就是说你不能随便出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5  信号线跨区域了,建议原理图加上磁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信号线距区域

一般情况下,一根信号线要在同一个参考平面下走线。打个比方:你的信号线参考平面是电源层,而你的电源平面有3.3V和5V,然后你的这根信号线即走到3.3V区域,也走到了5V区域,那你的这根信号线就是跨区域走线了。

网友:
信号线在两个电源平面上走是很正常,我看的也很多。

pcb
要看你的信号靠什么回流.假设数字信号跨模拟区做不到隔离的要加磁珠,数字信号跨数字的3.3和5V的不是重要信号可能影响不大.

网友:
哈哈哈,很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