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中在右侧find面板中查找元器件无法跳转到被查原件

楼主(2017-06-30):
    各位大神,小弟用的是16.6的版本,在查找元器件时,在find面板里输入要找的器件,比如电阻R66,我一般是选symbol[or pin],然后输入R66,回车,但是在pcb上,却没有焦点却没有跳到R66上。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已經用上補丁 Hotfix_SPB17.20.020_wint_1of1,還是有這問題。

网友:
    所有器件都在屏幕的显示范围里面吗?如果不是,把 pcb 的视图缩小到软件的显示屏幕内,再找下

楼主:
    感觉如果缩小的话,元件多了之后,即便被加亮了也不好找如果不跳转的话

楼主:
    自己顶一个,高手们都不屑于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啊

楼主(2017-09-05):
    我现在解决了,用F4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