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8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6-30):
1、二极管没有极性

楼主:
2、USB走电源加粗些,这个有0.5A的电流

楼主:
3、隔离盘异常的避让导致高速差分没有参考层面

楼主:
4、晶振的输入电源加粗

楼主:
5、连接器电源走线没有加粗,目前按照普通50欧阻抗线走的。

楼主:
6、网络名有误,下接电阻没有与地相连

pcb
这种是原理图没接好.

楼主:
7、音频模拟电路,需要和数字区域的信号完全隔离分开布局

楼主:
8、走线在高速电容挖空区域导致参考平面不完整

楼主:
9、注意电感的位置摆放,请按参考设计调整

楼主:
10、运放类走线加粗处理

楼主:
11、原理问题。参照手册

pcb
原理图与PCB封装PIN脚不对应,很多硬件没有注意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6、网络名有误,下接电阻没有与地相连

检查好仔细!

网友:
进来学习,差分线还不会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