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盘中孔漏锡有什么好的解决优化方案吗?

楼主(2017-06-30):
盘中孔漏锡的问题

网友:
差钱吗?不差钱树脂塞孔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盘中孔做树脂塞孔电镀整平吧  塞绿油是没那么饱满的

网友:
    孔径多大,把孔径弄小点试试

网友:
    最流弊的解决办法,电镀回填,但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
    不差钱就电镀回填,如果pad小,就移走,pad大,用8mil的是不会漏的

网友:
    一般两面都有设计焊盘才会有漏锡的问题。其实在设计的时候稍微留意下就可以避免。

网友:
    孔徑過小只能綠漆塞

网友:
    没说清楚是什么样器件上的VIP

网友:
    绿油半面塞孔,如果在正面,就背面塞,如果在背面,就正面塞,PAD大,孔小了散热也不理想

网友(2017-10-31):
    树脂填孔+POF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