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快捷键的默认存放路径是在哪?

楼主(2017-06-30):
关于mentor软件快捷键的默认存放路径是在哪里?如果我更改默认的文件会产生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不会怎么样,mentor软件可以自己定义快捷键,参考help帮助文档以及安装目录下的.vbs文档,自己定义,然后修改script.ini 指定一下路径即可,日后随便调整.
欢饮关注公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怎么样,mentor软件可以自己定义快捷键,参考help帮助文档以及安装目录下的.vbs文档,自己定义,然后修改sc ...

vbs文件在哪个路径下面?我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vbs文件在哪个路径下面?我没有找到。。。

    可以直接在安装目录下面搜索   .V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