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时钟GND的layout方式】

楼主(2017-06-30):
想请教一下大家,平时碰到晶体时钟都是怎么处理晶体的GND呢? 是单点接地还是满接呢?单点接地的话 是仅隔离top层GND,还是隔开哪几层?谢谢啦~

网友A:
正常接、单点接都有,一般单点的话只隔离表层,如果旁边有干扰模块隔离一下最好

网友B:
Using the 16 MHz Crystal Oscil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ing the 16 MHz Crystal Oscillator

也是表层隔离GND是吧?   内层呢?需要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接、单点接都有,一般单点的话只隔离表层,如果旁边有干扰模块隔离一下最好

嗯嗯~   那内层呢? 有将晶体下方的GND平面也隔离开的做法吗?

网友C:
    内层也曾经晶振下方隔开过,这样的做法很少用

网友D:
    圖片上面有說 No GND or Power plane "under"  oscillator components 以減少寄生
    應該就是內層要隔離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圖片上面有說 No GND or Power plane "under"  oscillator components 以減少寄生
應該就是內層要隔離的意 ...

看到了,只是感觉no gnd or power plane这种做法更少见,一般晶体下都是有GND的吧,只是是否隔离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层也曾经晶振下方隔开过,这样的做法很少用

哦哦~ 好的,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Using the 16 MHz Crystal Oscillator

如果是4层板,就是中间的两层在晶振下方挖空,第四层呢?也挖空么?是这意思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4层板,就是中间的两层在晶振下方挖空,第四层呢?也挖空么?是这意思么?

    一般是top和第二层挖空,三层必须是地

网友G:
    晶体和晶振的处理方式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晶体和晶振的处理方式还是有区别的.

    嗯嗯~  前面是我笔误,这里讨论的都是晶体的layout方式~

网友:
根据具体设计,最好是把所有地连在一起,在短接电容的地管脚出单点下主地。有条件的话从元件面开始到第一个主地之间的平面全部挖空,有效隔离串扰和热传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top和第二层挖空,三层必须是地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