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中选出移出工作区域的器件

楼主(2017-06-30):
在AD使用过程中,有时候会无意中把选中的元件移动出了工作区域,这样就只会看见一条鼠线,但是无法选中这个器件,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器件移动回工作区呢?

网友:
    在左侧元件列表里面找到它,双击,然后修改坐标

网友:
    可以使用选择区域外命令,把板内能看到的器件框选住,其他区域的器件就选中了

网友(2017-08-08):
    在PCB->components下面找到那个元器件,右键Reposition components,元器件就会跟鼠标,重新放置一个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