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这种IO板卡的针板是如何SMT加工的?见内图

楼主(2017-06-30):
3金币

一共20个针,针脚是SMT焊接在下面PCB上的,20个针通过黑色支撑板固定的,请问这种PCBA工艺流程是怎样的?
存在这种标准连接器吗?

网友A:
    看的也没有什么啊,就是普通贴片工艺 啊

网友:
    太普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也没有什么啊,就是普通贴片工艺 啊

也就是贴片电阻和针板一起走回流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贴片电阻和针板一起走回流焊的?

按你的描述 是这样

网友:
    可以做通孔回流焊 或者直接走波峰焊都可以

网友(2018-10-17):
    1、元器件既然做成这样,一定是整体耐高温的

网友:
    2、PCB刷锡膏,放置器件,直接过回流焊,温度用无铅 可以解决,我们遇到类似的案子也是这样操作

楼主(2018-12-03):
拜访了德国总部,并walk through production line详细了解过了,不是简单的回流焊,目前我司国内工厂正在引入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