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30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7-01):
1  4层板只有一层地,打很多地孔也是没有作用.

楼主:
    2.  电容两PIN间不要穿线.

楼主:
    3.  电源平面不要出现岛状没有连接点的铜.

楼主:
    4.  电源太细只有7MIL宽度.

楼主:
    5.  钢网层有多余的部分.

楼主:
    6. 高速线走在隔离盘下了.

    pcb

楼主:
    7.  高压部分的电阻下也要挖空处理.

楼主:
    8.  有线在分割上还有来回跑.

楼主:
    9.  金手指下的铜要对齐金手指PIN.

楼主:
    10.  屏蔽罩全开钢网了,建议分段开.

    zhm
    为什么屏蔽罩刚网要分端?

网友:
    可以在top/bottom铺地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10.  屏蔽罩全开钢网了,建议分段开.

屏蔽罩钢网我也弄成一整个了。分段是有利于焊接和取下屏蔽罩么?

pcb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 高速线走在隔离盘下了.

    右边6对差分,难以避免吧,用什么方式可以改善呢?

网友:
    有些还真不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6. 高速线走在隔离盘下了.

    差分线调整到两排PIN中间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7.  高压部分的电阻下也要挖空处理.

为什么需要挖空处理?

    pcb
    高低压要隔离,所以要挖空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  屏蔽罩全开钢网了,建议分段开.

    全开钢网与分断开钢网有什么区别?

    pcb
    不分开整个屏蔽罩都上了焊锡不容易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10.  屏蔽罩全开钢网了,建议分段开.

    全开钢网与分断开钢网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7-10-09):
引用 楼主:
    10.  屏蔽罩全开钢网了,建议分段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