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BOM可以分顶层科底层吗?

楼主(2017-07-01):
各位:allegro导出BOM可以分顶层底层吗?

网友A:
    BOM还分底层和底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M还分底层和底层?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哪些器件在顶层,哪些器件在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哪些器件在顶层,哪些器件在底层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分的

    求指导一下

网友D:
    在TOOLS里reports中的器件报告里,用NO和YES区分底层和顶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TOOLS里reports中的器件报告里,用NO和YES区分底层和顶层。

这是坐标文件,不是BOM清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坐标文件,不是BOM清单

    的确是,哈哈!那真不知道怎么区分两层出BOM 了

网友:
    只知道坐标文件能分.

网友:
    可以自己写一个skill区分出来,就看这些器件是否mirror

网友:
    丝印可以做标号 top bottom

网友:
    PCB自动重命名,命名加上顶底层标识符,然后导出orCAD,然后生成BOM,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大家有没有用过Tools->Report->New/Edit Datafields选择COMPONENT:这是标准属性,要选择:REFDES,REFDES_SORT, SYM_MIRROR,COMP_PACKAGE等  Properties左列选择COM_:这是用户自定义属性,选择PART_NUMBER, VALUE, NOT_CONNECT, 等。这个方法是在网上找到的,我试了一下,没有反应,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楼主:
    高手们有没有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