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GPS天线接口过ESD试验的问题?

楼主(2017-07-01):
产品选用的GPRS/GPS模块的天线接口ESD等级是接触5kV,空气10kV。
而该产品的ESD等级要求要比这个高,接触要求6kV,空气要求15kV。

模块达不到要求,必然要采取措施。
初步想到直接加低电容的ESD防护管在天线接口,但还是担心会损耗天线信号。

不知道各位有没这么方面的实际经验(成熟方案),如果方便,麻烦分享下,谢谢。

说明下:
1、本人没这方面的经验。
2、有网友说,ESD测试是按实际工作时的连接状态的,所以天线SMA头是接上外置天线的,所有这个SMA头是被外层屏蔽的,即使打静电,也是打在地上,打不到RF线路上,所以不用在意这个问题。

网友A:
我见过在前端加电感的。

楼主:
上传一个网上看到 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在前端加电感的。

L到地吗?L的值如何取?Layout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L到地吗?L的值如何取?Layout有什么讲究吗?

肯定是到地啊,取值一般1-2nH吧,记不太清了,layout就和TVS位置差不多。

网友B:
    看到过的设计是RF入,串联1颗1nF/2KV的电容,然后并联1颗电感到地。电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过的设计是RF入,串联1颗1nF/2KV的电容,然后并联1颗电感到地。电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是了,应该是这个思路。

网友:
嬰飛靈(Infineon)
    ESD Protection for RF Antennas using Infineon ESD0P4RFL and ESD0P2RF

网友(2017-08-04):
    加ESD二极管就可以了,注意等效电容要小于1PF.  加电容可以,加电感理论上不对的。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8-04-23):
看一下好不好

网友:
    正用到学习一下

网友(2021-07-21):
如果射频电路部分整体已经有屏蔽罩了,只要在最终的天线输出端增加对地的双向ESD即可,不过必须选择小结电容(通常小于1pf)的ESD,且阻抗匹配需要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