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总线通讯中为什么要用MOS管Q14,Q15

楼主(2017-07-01):
为什么要接MOS管,如果贴电阻R111与R136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我想,这是一个可选的电路。

如果I2C主从设备电平不一致,那么就贴MOS管,形成一个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如果电平一致就贴电阻。

网友:
1 电平转换,隔离作用
2  G极电压和上拉电阻电压最好用同一电源

网友:
    其隔离作用,D3V3 还少上拉电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这是一个可选的电路。

如果I2C主从设备电平不一致,那么就贴MOS管,形成一个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请教下,这两个MOS管一直都是导通的,是怎么进行电平转换的?

网友:
    两个mos管并不 总是导通,当左边电平高于右边电平,且右边是高电平,理论上mos管是关闭的

网友:
    用了MOS管,应该还有一个好处,因为管子的导通和关断,IIC的波形的上升和下降沿会变漂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这两个MOS管一直都是导通的,是怎么进行电平转换的?

看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图:

你好,这篇原文档能分享一下吗

    嗯插屁 AN10441,這樣的提示夠明顯了吧?^_^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篇原文档能分享一下吗

呃,这个真没有什么原文档,是我自己搜集整理的。
而且,对于这个电路来说,这个图已经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篇原文档能分享一下吗

給!

网友D:
    Low Cost I2C Level Translator

    另一種選擇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ow Cost I2C Level Translator

    另一種選擇啦!

    厉害了的叔啊,我对你的膜拜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強烈關注這個問題!^_^

网友:
引用 网友D:
給!

    狗大叔,能不能加个微信啊,我想崇拜你

    狗糧翻堆整理時剛好看到而已,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嗎?>_<!!!

网友:
还是得好好学英文,表示英文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篇原文档能分享一下吗

嗯插屁NXP)還沒改名前也有一篇 AN970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篇原文档能分享一下吗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的叔啊,我对你的膜拜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其實我暗藏了一篇最好的!>_<|||

网友:
电平匹配的吧

网友:
MOS管的作用是进行电平转换,无论G_I2C_SDA是3.3V还是5V,U2的9号脚接收到的信号都是3.3V

网友(2017-10-24):
刚好遇到相同的问题,又学到一点,非常感谢!

网友:
3V就可以完全控制导通的N-MOS管(60V/12A) MOS(场效应管)/STD12NF06LT4 编带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937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