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

楼主(2017-07-03):
pads中差分线如果不定义差分线,如何把间距保持在一个数值?

网友:
用格点来走线。

网友A:
    设置线间距离,贴着走。。。没毛病,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线间距离,贴着走。。。没毛病,老铁。。。

135°的走线怎么调格点?

网友:
    设置好规格就好了

网友:
    设置栅格大小为线间距大小,捕捉栅格走,或者按3楼的方法做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把栅格勾勾那里取消掉,然后贴着线走

网友:
    不设置规则只能用格点走走直线了,拐弯没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