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静态铜皮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7-03):
allegro在修改静态铜皮时,每点击一下铜皮就跳出"Rip up thermal-relief clines"。请问静态铜皮如何是怎么设置的?感谢各位兄弟姐妹们的帮助。

网友A:
十字连接的问题呀,这个如果你选择是就会把你的连接线都删除的。我都是选择否然后在修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连接的问题呀,这个如果你选择是就会把你的连接线都删除的。我都是选择否然后在修铜。

对着呢,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点是了怎么整层的十字连接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