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7-03):
1,DDR参考电压TOP层走线没有加粗.

楼主:
2,ESD器件尽量靠近接口放置.

楼主:
3,部分走线布在反焊盘区域导致阻抗不连续,请调开.

楼主:
4,差分时钟信号没按差分布线.

楼主:
6,地铜皮被反焊盘隔断,导致地网络开路.

楼主:
5,大电流电源通道有瓶颈,要加粗到满足4A的通流能力.

楼主:
7,电感两端没有加粗布线.

楼主:
8,电源铜皮换层处过孔数量不够,请增加.

楼主:
9,二极管正负标识有误.

楼主:
11,晶振的滤波电容要靠近晶振电源管脚.

楼主:
10,隔离器件的初级部分要挖空处理,以便有更好的隔离效果.

网友:
非常赞,但图片有点小!!

网友A:
怎么一直有LED灯和二极管的封装反了的情况呢。

网友:
    这个图片太小了吧,完全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一直有LED灯和二极管的封装反了的情况呢。

因为那个加号就不是正极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