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PADS Logic中器件、网络和连线 对齐栅格

楼主(2017-07-04):
最近一个项目由于原设计的原理图是pads的,目前移交到我手上,但是从PADS转到AD后发现完全不对齐AD的栅格,
担心耽误设计进度,因此请教下在PADS Logic下如何使得元器件、网络、连线等对齐网络,并且不会出现错误。
PADS Logic版本:PADS9.5(Build 522968)
AD版本:AD15.1.14(Build 47215)

网友:
    你可以改变栅格的大小 一般都是5的倍数

网友:
    元件一般都是用英制栅格绘制,所以你把AD栅格改成英制(或对应原原理图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