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

楼主(2017-07-04):
1.板子挖槽区域有铜,会引起半边漏铜,另上下处理不一致。

楼主:
    2.电阻放到左边做隔离

楼主:
    3.隔层参考时候焊盘也包括在内

楼主:
    4.USB的电感和ESD器件应该靠近接口端

楼主:
    5.模数隔离带上不要有铜

楼主:
    6.时钟电源没有加粗处理

楼主:
    8.走线可以调整到TOP层,这样就不会跨分割了。

楼主:
    9.LED灯极性反了,封装错误

    pcb
    如果是贴片10K出来要返工就烦人了.
    zhm

楼主:
    10.模拟线建议加粗到8mil左右

楼主:
7.只有一层地,这么多地过孔都是单面孔。可以在其他层面孔地方铺地连接

网友:
    棒棒的。每天都能学到一些知识并加深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9.LED灯极性反了,封装错误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二极管反向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9.LED灯极性反了,封装错误

    一般二极管封装的箭头是标识负极,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二极管封装的箭头是标识负极,是吗?

    有标识显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模拟线建议加粗到8mil左右

为什么模拟线需要加粗呢?如果速率低,模拟线是不是不用控制阻抗?

    pcb
    模拟线不用控阻抗,为了衰减而加粗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模拟线建议加粗到8mil左右

为什么模拟线需要加粗呢?如果速率低,模拟线是不是不用控制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