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得到一个程序执行完要花多少时间

楼主(2017-07-04):
2金币
怎样得到一个程序执行完要花多少时间,用什么函数,或者举个例子,谢谢,sleep是自己设置延迟的时间。

最佳答案

网友:
程序运行和结束时分别用getCurrentTime取时间  然后可以用compareTime比较这两个时间差多少秒

楼主:
问你一个问题,ASM_tree=axlFormTreeViewAddItem(form "TreeView" ASM_name nil nil t)

axlFormTreeViewGetParents(form "TreeView" ASM_tree)返回值一直是nil,怎样得到树下面的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