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铜皮溢出route keepin

楼主(2017-07-04):
这个板子以前不是我做的,需要小改一下,结果发现每一层的动态铜都没自动缩在route keepin里面
shape都没out of data,updata也没用
但是删掉重铺又能自动避让
shape的属性又是smooth的,而且是动态铜
想不明白为什么没有自动避让

网友A:
    上文件。。。。。下面就是理由的时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文件。。。。。下面就是理由的时候了

这个文件需要保密的,不敢上啊

楼主:
    没辙了,外面再加圈route keepout,让它避让keepout去....

网友B:
    有一个笨办法,沿着route keepin割一圈。

网友A:
    一般用外形直接Z-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外形直接Z-COPY

keepin是zcopy的
但是现在那个shape有毛病,不避让keepin
我只能在外面画keepout,让它避让keep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笨办法,沿着route keepin割一圈。

    8层得割死,而且角上还是导的凹弧我用keepout搞定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有时候先覆铜再画route keepin铜皮就不避让,更新也不行

网友:
    一次性铺大于routkeepin的会内缩,一点点地修不会避让的.

网友:
    肯定是你改过route keepin的范围。

网友:
    新画才会自动裁掉,但是不是避让

网友C(2017-10-19):
    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shapes 中 勾选 shape_rki_autoclip 然后 选择铜皮 ,右键update shape

网友(2019-01-03):
引用 网友C:
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shapes 中 勾选 shape_rki_autoclip 然后 选择铜皮 ,右键update shape

这个办法好,但是对于静态铜皮怎么办呢?

网友:
静态铜皮用Z-copy把它内缩

网友(2020-03-23):
    cadence 16.6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按这个设置有效

网友:
    我都先往內卡掉原本的shape(範圍不拘),再畫一個超出route keepin而且重疊到原本的shape,然後用merge shape 合併兩個shape。因為新的shape 會自動避讓。

网友:
    我好像也遇到过,我都是删掉重新铺铜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