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0 自动打开网页提示,且无法进行操作

楼主(2017-07-04):
    我之前用的事pads 9.5,后面升级为PADS VX2.0,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就是每天总是有那么几回自动打开网页(提示如图),此时pads是无法进行任何操作,需要等一分钟的样子,才可以进行操作,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如图:

网友A:
    图片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清楚。

    就是一串英文:The page cannot be displayed because an internal server error has occurred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串英文:The page cannot be displayed because an internal server error has occurred

    没有遇到过,期待高手的解答

楼主:
    好像用pads vx2.0的人好少啊

网友B:
      你是不是安装的时候选择了自动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安装的时候选择了自动升级?

可能是,我默认是下一步下一步,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默认是下一步下一步,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把自动升级的选项卸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自动升级的选项卸载试试?

    你知道如何卸载吗,或者关闭,我不会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知道如何卸载吗,或者关闭,我不会弄

在卸载组件的过程中有选项,让你增加或删除组件!不行就完全写了重装吧!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卸载组件的过程中有选项,让你增加或删除组件!不行就完全写了重装吧!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

呵呵  这招有些冒险,还是先忍忍吧

网友:
    PADSVX2.0是有这样的问题,不是安装什么组件,

网友C:
    安装VX1.2吧,这个版本不会
    为会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VX1.2吧,这个版本不会
    为会弹出

    谢谢你的答案,心理终于有数了,呵呵,还是先忍忍

网友D(2017-08-11):
    我还在用VX1.2呢,这么快就有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在用VX1.2呢,这么快就有2.0了

有了,建议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