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结构图在PCB中移动问题?

楼主(2017-07-04):
请问有几个板的结构一起导进PCB里面,移动的时候结构图无法向下移动是怎么回事?感觉有一个界限过了就不能再往下移了

网友:
导结构将尺寸标注和其它不需要的东西删掉再试试。

网友A:
结构导入PCB之前,先将尺寸标注和其它不需要的东西删掉,然后再导入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导入PCB之前,先将尺寸标注和其它不需要的东西删掉,然后再导入PCB。

搞定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谢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