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重要性体现

楼主(2017-07-04):
上图是两层板的地严重连接不良

两层板设计时很多人忽略了地线的宽度
电源大家都知道用粗的走线来满足电流,35MIL的铜箔接通而己,软件检查是接通的没有发现问题点。到最后调试时功能总是很难调通,也查不出所以然。原因很多出在接地线很细引起接地电位随电流的变化而变化,导致电子设备信号电平不稳,抗噪声性能也很差。
所以地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网友:
    很棒的分享,感谢版主。

网友:
    确实,我之前调试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双面的这个问题,很隐蔽,没有相当的功力发现不了问题。楼主威武!

网友:
其实两层板避免这种问题的方法也有,就是走线的时候,地也走线,给他一定宽度,全布通了, 再布铜皮,后期地网络着重检查是重点

网友:
    不知道在细的线上打上几个过孔与地线连通的话,该问题是否能解决

网友:
    电源的回流地是需要和电源宽度一致的吧?

    pcb
    最好比电源宽.

网友:
    学到老活到老

网友A:
    最小铜皮面积设置就好了,小于一定面积不让成型,allegro中可以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小铜皮面积设置就好了,小于一定面积不让成型,allegro中可以

请问在allegro中哪里可以设置这一项?

    pcb
    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allegro中哪里可以设置这一项?

    限小块铜生成设置,只是限制最小面积的铜,还是避免不了正反两面连接的情况,要靠人去看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allegro中哪里可以设置这一项?

网友(2017-09-18):
    楼主大大威武

网友(2017-11-08):
    两层板回布线一定要注意电流回路,要不很可能不稳定

网友(2017-12-18):
很有道理赞个。。。

网友(2018-10-08):
地的处理一直是重点

网友:
    很棒的分享,感谢版主

网友(2018-11-09):
搞这么神秘?

网友(2019-03-25):
楼主谢谢您的经验分享

网友:
    地弹也是信号完整性的一部分,电流越大,翻转越快,地弹也就越大

网友:
    确实是重要

网友(2019-11-05):
    看看这是怎么了

网友:
    这种情况怎么测出来呢

网友:
    恩……看看我有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栅格设置太小造成的。栅格大一下,不让过小的地方铺上地。

网友:
    尽量铺地平面,TOP-BOT两层多打地孔,增加连通性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

网友:
    老板认为,layout就是连连看,交给实习生就搞定了。

网友:
    设置铜皮最小宽度 和最小面积。

网友:
    这个在两层板经常发生,但需要你自己观察,每次我都会看,且过孔够不够

网友:
    是走线太细了么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要学习一下PCB

网友(2019-12-07):
    地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网友:
    保证地完整是很重要的

网友:
    地就是根电源线 , 布板的时候要考虑地回路 ,不能靠铺铜 。DXF可以高亮显示 单面显示 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在两层板里是最突出的。
一般印象里,大家画两层板都是没有什么高速信号的板子,对地线的处理通常都是接通就行,却往往忽略了一最基本的问题:正极线路上提供多少电流,相应的地线上的回流电流也会有多少。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欧姆定律就能解释清楚的现象。
    而实际电路中,地线往往又是多个电路单元共用,所以很多共用地的地方,地线宽度必须比电源线更粗。
    再加上设计两层板的时候,如果空间规划没做好,会显得很杂乱,检查的时候特别容易遗漏问题点。

网友:
    这个问题是得注意,软件有的地方毕竟不如人的经验

网友:
    地线处理确实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