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端子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7-07-04):
设计接线端子时要注意的问题很多,接线端子承载着通电任务,对自身的质量和设计要全面顾及,以免造成电路不畅更甚至出现自燃。

那该如何设计接线端子呢?

1.防变形

端子拼接位数过长容易出现变形:结构设计导致相隔两个产品拼接受力不平衡,那么要求我们在设计时要考虑结构的受力和变形方向。

2.螺钉防掉

UK接线端子是螺钉压线。螺钉使用颈口防掉的设计,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了螺钉光杆和箍口处公差精度所带来的烦恼。

另外也是UK螺钉接线端子的螺钉及带螺纹钢件在电镀后盐雾试验的问题。

目前各公司螺纹电镀的标准不同镀层是受到限制的,解决此问题在电镀工艺正常的情况下有两种方法,选择正确的封孔剂和采用镀层分多次电镀,这两种方法都是要覆盖螺钉产生的用肉眼所看不到的孔隙。

接线端子的插拔力问题:选用的材料、电镀、结构和所应用的行业不同插拔力系数和使用标准都不同,材料的选择就插拔力而言受导电率(电流)和接触电阻及温升的限制。

接线端子在相同材料和结构下预镀后压片在插拔力方面更加稳定,主要原因是先冲压正好消除电镀工艺过程中无形之中是对五金材料造成硬化处理的现象。

电流稳定过电是接线端子必须要具备的功能,所以一定要注意压片与引针的接触,以免出现在插的一瞬间忽大忽小,影响客户使用效果,可以把压片与引针的接触在结构方面改成面接触。

那么就能减小接触电阻和温升又能解决插拔力的问题。更多接线端子相关信息可以咨询速普电子或查阅速普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