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把文字导入到ALLEGRO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7-07-04):
在论坛上看到一个skill,可以把输入的中文以SHAPE的形式导入到allegro中,这个功能是用什么函数实现在的?实在想不到办法了,求路过的大神指点。

网友A:
我用的不是shape,是线条处理的。要用黑白色的,转成线条plt文件就可以导入到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不是shape,是线条处理的。要用黑白色的,转成线条plt文件就可以导入到allegro

是用ALLEGRO里的命令吗?具体的命令是什么啊。

网友:
16.6已经自带功能了,把文字做成bmp图片,就可以试用allegro自带功能导入!

网友(2021-12-15):
    给你一个思路,那个是解析ttf文件,然后再转为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