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问题代码请教

楼主(2017-07-04):
fprintf(form_file "FIELD DIMENSION\n")
        fprintf(form_file "FLOC 2 38\n")
        fprintf(form_file "COLOR 2 1\n")
        fprintf(form_file "ENDFIELD\n")
        fprintf(form_file "TEXT \"Dimension\"\n")
        fprintf(form_file "OPTIONS UNDERLINE\n")
        fprintf(form_file "TLOC 5 38\n")
        fprintf(form_file "ENDTEXT\n")

       ("DIMENSION"
               if(form->curValue == t then
                       axlFormSetField(form "DIMENSION" axlLayerGet("BOARD GEOMETRY/DIMENSION")->color)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DIMENSION" t)
                   else
                       axlFormSetField(form "DIMENSION" 0)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DIMENSION" nil)
               )
               axlVisibleUpdate(t)
        )

1.此代码是以下图片1右边显示BOARD GEOMETRY/DIMENSION这个层面的面板,为什么弹出面板框时,PCB上BOARD GEOMETRY/DIMENSION这个层面已经是显示的了,而颜色按钮和PCB不同步,还是黑色的?

2.图片2中同样是显示按钮,为什么左边那个点击按钮显示后按钮外围还有一圈黑色的,看着别扭,而右边的不会,左边的按钮为上面代码的。如何将左边的那个按钮弄成右边那个按钮的效果?

楼主:
没人会么····

网友:
帮你顶,我不会

网友:
见图,试一下,pcb显示时,按钮的样子。

按下是,form>curValue==t,显示层

按下是,form>curValue==t,显示层

按成这个效果,,form>curValue==nil,颜色设置成黑色,

按成这个效果,,form>curValue==nil,颜色设置成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