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腾2000控制器带了9片ddr跑不起来,求助

楼主(2017-07-05):
    最近画了一个飞腾 ft–2000的控制器带了9片ddr3点板子,但是客户反应ddr,读写出错,100m都跑不了,几块板子都是这样的情况,他们说我的dqs0,1,2……信号之间长度差的太多,目前是有差1000mil,由于这个原因一直卡住了,但是之前我做了ft–1500a的也是这样设计,没有考虑dqs之间的长度,可以跑1600m,r芯片手册也没有提这个要求,demo板也差了2000mil,,求,,怎么应付客户,求怎么解决这ddr的问题,从那里方面去分析原因。

网友A:
    软件在时序上也可以解决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所以建议你还是做等长的好,我第一次听说DDR3 误差那么大还能跑1600m,软件处理的很牛啊 呵呵

网友B:
如控制器不支持Write Leveling,DQS要和DDR_CLK等长,那么DQS之间可能也要等长了(T型拓扑)。如控制器支持Write Leveling;应该可以不用。在下拙见。查查硬件吧,电源,信号质量(过冲太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控制器不支持Write Leveling,DQS要和DDR_CLK等长,那么DQS之间可能也要等长了(T型拓扑)。如控制器支持 ...

支持读写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在时序上也可以解决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所以建议你还是做等长的好,我第一次听说DDR3 误差那么大还能 ...

    dqs跟同组数据肯定是等长的,但是dqs对之间没有等长,一般ddr3支持读写平衡的话,clk跟其他的dqs对之间是不做的吧

网友C:
    • 可以的話,把 DRAM 所有訊號走線的長度都貼出來。
    • PCB 用幾層板?
    • Clock 和 Datat 上有無串電阻或併電容的?

网友:
    建议先打出上电DDR的log file看下哪里fail了。支持WL功能,DQS信号之间有长度差没关系。

网友:
    建议发PCB公益评审看下是否为设计问题。

网友:
    你确定是FT-2000?不是别的型号?

网友:
    DDR3有最低运行频率的,好像是200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可以的話,把 DRAM 所有訊號走線的長度都貼出來。
  • PCB 用幾層板?
  • Clock 和 Datat 上有無串電 ...

  •  上传了附件,麻烦版主看看,硬件跟pcb都提一点意见,然后再请教一下你,ddr3对应阻抗的要求高吗,ft2000芯片资料要求单端阻抗40欧,差分80欧,由于不太好扇出,控制地址命令信号在负载单端做了60欧,差分时钟做了100欧,主干部分是40欧,差分时钟80,数据40欧,dqs80欧,这样控制阻抗有问题没

    夭壽!阿狸狗的 PCB Layout,我打得開、但不大會用這軟件。>_<|||

网友D:
    大哥,FT2000与FT2000HK是不同的芯片

网友:
    1,200M都过不了,跟布线质量(信号完整性)关系可能性小,主要检查pin map有没有搞错,包括主芯片和dram的
    2,注意PAR_ERR_N信号是OD输出,需要上拉电阻的
    3,注意有个ZQ需要接电阻的
4,看看软件配置是否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FT2000与FT2000HK是不同的芯片

多多指教,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多指教,区别在哪里呢

    你自己去官网看吧

网友:
你的客户是怎么放过这些check点的? 这也能通过?14层板被画成这杨。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反对!: 5.0
反对!: 5
这样处理是可以的,很多大厂的DEMO板也这样处理的
没看PCB,但是这个其实可以。高速差分线在BGAfanout时可以这样处理。何况DDR3的时钟并不是很高。

网友:
你的客户是怎么放过这些check点的? 这也能通过?14层板被画成这杨。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楼主:
    这块也是别人帮忙画的,我觉得问题不那么大,不会致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也是别人帮忙画的,我觉得问题不那么大,不会致命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的客户是怎么放过这些check点的? 这也能通过?14层板被画成这杨。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个我没有看出来问题,你说的问题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没有看出来问题,你说的问题是?

随意变换走线宽度。阻抗不连续。不按差分走线扇出,阻抗不连续。
这摸简单的问题。随便找个大厂的的公板都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随意变换走线宽度。阻抗不连续。不按差分走线扇出,阻抗不连续。
这摸简单的问题。随便找个大厂的的公板 ...

走线宽度会导致阻抗不连续是存在的,但宽度在一定的长度内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有一个计算公式,从现在的长度看应该不会影响信号质量的。

走线宽度的变更并不是完全不允许的。

网友:
Two  ranks structure, but only one clock source ?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随意变换走线宽度。阻抗不连续。不按差分走线扇出,阻抗不连续。
    这摸简单的问题。随便找个大厂的的公板 ...

这不是根本问题。

网友:
    我觉的9片DDR3就不要用FLY-by了,你的走线太长,串行负载太多了,主控芯片的驱动能力不够的话,根本带不起来……

楼主:
    最终问题的原因找到了,是飞腾hk发控制器有问题,读写平衡控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客户是怎么放过这些check点的? 这也能通过?14层板被画成这杨。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认为第三幅图是可以接受的啊,

楼主(2017-12-24):
    问题解决了,改了一版,改成t行拓扑就可以了,因为控制器不支持读写平衡

网友:
    看看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