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切换工作层面的skill

楼主(2017-07-05):
比如说我要对文字top层的文字编辑时,显示马上就切换到top原件文字。不用在display不断的选颜色来切换

楼主:
我还要155积分才可以到下一级

网友:
    我也想知道唷

网友:
    我也好奇,啥意思

网友:
    可以使用录制文件,然后设置快捷键,输入快捷键后回车就显示设置的层面,其它所有层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