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7-07-05):
线路中,R74阻值改成100K时打开T8,OTG_Power会塌陷,各位大神能让我明白为什么吗?

网友:
第一个图是什么参数下的波形

网友:
在T11的 C集串个几k的电阻看看

网友:
    开关速度太快了,后级电容C68抽载导致的; OTG_Power估计供电能力不强或 trace有点长了 ; 建议soft start,把R120换成电容;

网友:
    可以把C68改为47UF电容,负载瞬间太重C68储能不够。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为啥R74阻值改成100K会这样了????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我还想问个问题,PMOS管的上拉电阻阻值怎么选型啊?

网友A:
    电阻为100K的时候,T11可以很快速的把C极拉低,使MOS 导通,所以瞬间会有跌落,反之10K导通速度没有那么快,可以再R74两侧加电容,从而降低管子导通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为100K的时候,T11可以很快速的把C极拉低,使MOS 导通,所以瞬间会有跌落,反之10K导通速度没有那么快 ...

为什么100K跟10K差别这么大呢?原理是怎么样的啊,大神

网友:
    建議你使用MOS G極腳位 串連一顆 電阻 會比較好。

网友:
    电源输入端带载能力差,前端挂个大电容试试,不然可能会引起系统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为100K的时候,T11可以很快速的把C极拉低,使MOS 导通,所以瞬间会有跌落,反之10K导通速度没有那么快 ...

我是鋼鐵人,我和超人持相反意見,因為我們是屬於不同的漫畫集團……

不是啦!個人覺得是 MOS 管 T8 開太慢,來不及對 C68 充電的緣故。

R74 變大、照理說 MOS 管 T8 的開關速度應該會變慢。

不管 MOS 管或 BJT 管,各管腳內部還是有寄生電容的。

网友B:
USB 2.0 VBUS 旁路電容的規定

順便給這份文件好了!

USB 2.0 VBUS 旁路電容的規定.pdf

网友:
如果是因为R47改为100K造成的,那就是T8的控制斜率太大造成的,办法:1、减小R47;2、增大C67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 2.0 VBUS 旁路電容的規定

順便給這份文件好了!

狗大叔我对的你崇拜又加深了一分。。。

网友:
T8打开太快了啊,加soft start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鋼鐵人,我和超人持相反意見,因為我們是屬於不同的漫畫集團……

超人表示不服!
C68其实可以看做OTG POWER的负载,问题就转化为了T8作为开关,其导通速度决定克C68瞬间抽取电流的大小,I=C*(V/T),可以得出在C68上建立相同的电压,用时越短,瞬间抽取的电流越大,也就越容易跌落,这个也是为什么好些负载电容比较多的电源需要加soft start的原因,因为不加缓启可能会出现OCP的问题。另外,看到楼主截图,如果没看错的话,有跌落的那张好像电源的slew rate也更大一些??所以我感觉是开关开的太快了,以致闪到腰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后续还会验证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17-09-08):
100K时 电流小,三极管放电能力更快,也许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