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一般用什么软件做封装

楼主(2017-07-05):
感觉allegro画个封装好麻烦,你们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P Wizard

和那个orcad library builder,哪个好用?

网友:
    各有所长,习惯哪个就用哪个。

楼主:
    我下了一个ORCAD libyary  builder 折腾半天装上了,感觉不好用,好麻烦

网友:
    我也觉得很麻烦,但是我只会用allegro

网友:
    我以前做法是招个做封装的工程师,一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