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netclass和netgroup的区别?

楼主(2017-07-05):
谁能知道这个两个的区别,随便说说,一起学习下

网友A:
    netclass仅用于不同类信号之间物理规则的详细约束,netgroup可用于各种规则约束,但在物理规则约束方面没有那么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class仅用于不同类信号之间物理规则的详细约束,netgroup可用于各种规则约束,但在物理规则约束方面没有 ...

能否拿具体使用情况举例说明下
两种各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2019-04-08):
    例如有两组数据线:Data0~7和Data8~15,要求线宽5mil,间距10mil,组内等长误差+/-50mil
这时只要把Data0~7和Data8~15分别创建为两个NetGroup就可以满足以上要求,无需创建成NetClass

但是重点来了,如果增加一个要求:组内间距10mil,且与其他信号间距20mil
这时,就必须创建两个NetClass,并设置NetClass-NetClass规则才能满足这两个间距要求